P4P800SE的奇怪问题,请达人来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6-09):
电源:杂牌300W
CPU4 2.8B
内存:DDR400 512M+DDR333 256M
硬盘:SG80g
显卡:七彩虹9550
网卡:D_LINK DFE530TX
声卡:CMI8738
主板:P4P800se
原来这套系统用的是联想845板子,用的一切正常,现在换了一块新的P4P800se主板,出现的问题是当拷贝完大体积文件或者玩一会3D游戏(诛仙)后,用windows优化大师的那个系统测试,处理器和内存,显卡和内存的分都降到了原来的的一般,系统明显感觉到慢了,重启也不能解决,只有清一次或者改变一下CMOS设置后在进系统有时候能正常了。运行小的程序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一玩3D游戏和拷贝大的文件后就出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我就很纳闷,为啥清或改变一次CMOS系统能正常呢?我感觉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今天硬盘的一个分区出现错误找不到磁盘扇区,完了我用效率源免费版扫描了一下硬盘,没有发现任何错误,进系统能,到了那个区还是不能写入文件,可以读取,怒,低格。 烦啊,最近手头紧,不敢贸然买件换,大家给我分析下出现这些原因最可能的情况是什么,硬件,软件,主板设置?

网友:
此事完全与主板无关。

网友:
那跟什么有关?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引发的奇怪问题都有那些?有朋友能说说吗?

网友:
居然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系统你有没有重装过呢?
很有可能的哦

网友:
系统重装了N遍,现在用的原版XP,

网友:
如果确认你的新换的主板没问题的话,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100%和系统无关,都搞过了

网友:
你这个板和9550有兼容性问题,一般9550都不可以上到865板子上的

网友:
这个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但说的人也不多呀?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拔了声卡网卡,全用主板自带的,一会看看怎么样,痛苦

网友:
同意九楼的说法,注意一下兼容的问题呀

网友:
把9550刷成9600了,正在测试稳定性

网友:
是否硬盘有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呢?
高手说说?

网友:
刷成了9600还是这个情况啊,郁闷

网友:
换个N卡MX440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2007-07-09):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的P4P800SE上ATI9550显卡,用了一年多都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哦!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已经和主板没有关系了,  应该和显卡有关系,,另外还和硬盘有关系,  别 的应该没有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