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另类虚焊

楼主(2007-06-09):
前段时间朋友说他的crt显示器坏了给了好几个专修显示器的师傅修了都修不好.原因是有时候可以点亮有时候点不亮.我郁闷,肯定是虚焊造成的.我拆开看了一下,整块板上面都被人家重新焊过了.按说是不可能的,我以为是板变形了,看了也没事.我也把板重新焊了一遍,通电还是不亮,拍下有好了,再拍下又不行.郁闷啊.放了两天我也没动它,准备装起来还给朋友.无意中发现场部分有个电阻好象是脚断了.用手碰下,一边脚掉下来了.重新焊好后问题解决了
      板虚焊一般人只看焊点上,很少看元件,难怪几个师傅都修不好,看来修东西什么都要注意到啊.

网友:
不是把脚也会断?

网友:
也是会误导。不过修机还是要按原理来修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恩,很正常,不过这种问题出现的少,有的师傅估计修一辈子都碰不上,更不谈碰上了没搞好而转手的了,我就碰到一个二极管中间烧断了的,焊脚时感觉引脚很松才发现中间断了,一般虚焊找不到虚焊点是可以当成一个固定的问题来检修可以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