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奇怪的问题呢~!!

楼主(2007-06-09):
一个 升技 NF7 主板 点亮跑马 进系统 重起之后还能点亮进系统 然后关机 就点不亮了~ 把电源拿掉 在插上去
点机去系统 OK 就是关机 就不行 点不亮了
如何去查这个问题啊~!!!!!!!!!!
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吗~!!!!
点不亮

网友:
查开机电路 依次换相关的元件

网友:
跳BOSS..换电池.........................

网友:
查晶振,电池等。。

网友:
不过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是BIOS的跳线,还有换电池的座子,就OK了。

网友: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网友:
如果我的话会怀疑电源不良

网友:
我认为是RTC电路的问题!
我曾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是8705 IO有问题,导致CMOS跳线处电压低!!!!

网友:
不过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是BIOS的跳线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好的话再检查主扳。

网友:
查一下,14.318 晶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