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640K RAM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06-09):
请问高手:基本640K RAM故障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网友:
基本内存出错。

网友:

华擎K7S41GX主板,AMI BIOS,加电后跳DED3,反复发出有规律的3声短鸣,诊断卡说明书提示为基本640K RAM故障,刷BIOS后故障依旧.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
内存故障。至于怎么解决,我想知道的是,你会万用表量测和用风枪烙铁维修吗?如果不会,那就先去练习,再来研究主板故障,

网友:
内存不好,或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基本内存出错?
那该如何下手呢?谢谢!

网友:
内存换了多条无问题,接触也良好,供电和时钟都正常.
还会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汗.................查查内存边上的电路咯.....................不要死看一个点的搞.........老只知道换内存有个毛用..

网友:
汗啊!学习了!
马上去查去!谢谢各位了!

网友:
基本640K RAM故障解决了

昨天彻底的又测了内存电路,一切没问题.后来换了个CPU,居然就OK了,一路可以进系统,正常!
看来维修的时候要多开阔思路才行啊,也算是自己积累了一个小经验吧.
当然还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提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