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论一下插反内存烧南桥的几率有多大?DDR内存

楼主(2007-06-09):
想讨论一下关于插反内存一般烧南桥的几率有多大啊?还有就是插反内存除内存的供电mos管,南桥容挂掉外,主板上还有什么芯片损坏的几率比较大?插槽除外

网友:
好像就槽和供电坏的多些,南桥没见过

网友:
烧南桥的几率不大,最多烧掉南桥的供电管```

网友:
前几天收了几块硕泰克的坏板,都是内存插反,槽烧了的,可是测试下来发现有两块南桥周围的小电容对地短路,所以想问问大家,插反内存烧桥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对,大多是烧内存条上金手指,烧板子很少。

网友:
一般都是烧内存供电管,不会烧南桥的。

网友A:
我记得好像上AMD939的板子,有的插反内存会烧cpu的,我一个客户好像是一块939的3000+因插反内存把u烧了,上好的板子诊断卡跑c1,是因为AMD的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说烧CPU或者烧南桥都是机主的运气太不好了哈

一般来说都是烧电源或者插座的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上AMD939的板子,有的插反内存会烧cpu的,我一个客户好像是一块939的3000+因插反内存把u烧了,上好的板子诊断卡跑c1,是因为AMD的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的原因吗?

当然!

网友:
找一批板做个测试,然后把结果分析下,最好公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