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进系统缓慢怎么解决

楼主(2007-06-09):
朋友拿来一块ST40G硬盘。问题是这个硬盘无论用MHDD扫描还是用DM分区,都十分正常,但就是在做完系统后变的进系统时每次到滚动条都要转个几十圈才进去,但进去后工作也十分缓慢。用MHDD的ERASE命令不行,用DM清零也不行,没折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
恐怕要考虑别的配件吧? 用另一个硬盘试一下先。

网友:
怀疑不是硬盘导致的哈

首先用其他正常的应该或者本硬盘去其他正常的机上安装系统来测试

其次就是操作系统上不是有软件冲突(重点是硬件驱动程序哦)

网友:
确认是硬盘问题,已经在好几个机子上试过了

网友:
哦!
换个电路板看看怎么样?
在就是与电路板接触的地方氧化了,清洗一下

网友:
用PQ解决!

我也遇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比如什么二手硬盘/使用很长时间的硬盘等,表面没有什么坏道,就是用起速度不快.用PQ把前面的原先C盘那部分,干掉!!!重装系统!OK,速度还可以的

网友:
硬盘光区多要跳主盘

还有你的盘可能是缓存有问题或没有打开

硬盘光区是主盘滚动条就2~3下就进系统了

网友:
haha  哈哈 是ST 的红绿问题
这种故障 一般的清零 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建议你做 自校准
要不就放弃

网友:
楼主能肯定是硬盘的问题吗?我不敢肯定..拿到别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
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在几个不同的机子上都试过了,试的时候没有用光驱。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主从跳线的问题。8楼说的自校准是什么意思 ,都用什么工具。

网友:
会不会和兼容性有关啊

网友:
因為已經在几個板上都試驗過了,所有基本可以肯定不是兼容性問題.應該就是硬盤的問題.有用FDISK格式化嗎?

网友:
买个 新 硬盘  保证 问题立马就解决

网友(2007-07-13):
硬盘的前面部分有问题了,用完全格式化的DOS命令多格式化几次这个硬盘,能起点修复的作用,试试看有否改善。

网友:
换过数据线没有,用的时候没有摸过板面各芯片有没异常发热的情况

网友:
自校准,是用专业的硬盘维修工具,或者用PC3000也行

网友:
你检查一下硬盘电路板上的接口

你看看硬盘接口的针脚有没有错位的,有可能是他造成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