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卡RESET灯常亮(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怎么修

楼主(2007-06-09):
我在学校遇到过很多快这样的板子 对RESET常亮 还是不太清楚 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以后不知道该怎么修拉 我是初学者 请各位大大不要喷我

网友A:
RESET灯常亮,是因为PCI上的RESET不正常,要查整个主板上的所有供电。

网友:
谢谢大大 在问以下 在这里那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大部分是南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大部分是南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那什么才是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正常的开机信号

正常的供电(非常关键的哈)

正常的I/O

还有正常的时钟等等

以上的都需要正常才可以正常的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灯常亮,是因为PCI上的RESET不正常,要查整个主板上的所有供电。

学到好经验,有时间找以前的主板出来检查供电。

网友:
通常复位灯常亮最常见的

1 核心无压
2 14.318没有
3 NB坏了导至门电路不正常

网友:
学到东西了,正准备问这个东西,幸好找了,不然,````

网友:
你测一下南北桥的供电啊。有时候只是PCI没有复位。。

网友:
首先查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复位线有无5V或3.3V

网友:
一、排除电源的原因

二、插上假负截(某些主板不插CPU无Vcore核心电压)
测Vcore对地阻值是否正常:370:100—300Ω      478:15—25Ω
三、测主板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1、开机排针:3.3V    对地阻值:100-600Ω
检修:排针至I/O或SB或门电路或开机复位芯片
2、CMOS电池、跳线:3—3.3V
      检修:跳线有无跳反、跳线至ATX9脚紫5V之间
   3、水桶晶振:通电压差为0.8V左右
   4、ATX绿线:3.3—5V     对地阻值:600Ω
   5、Vcore电压:
370:2V    478:1.75V    754、775、939:1.375V
   6、PCI:12V、-12V、5V、3.3V四种供电
①12V:A2脚
②-12V:B1脚
③5V:A:5、8、10、16、57、59、60
      B:5、6、19、57、59、60
④3.3V:A:21、27、33、39、45、51
        B:25、31、36、41、43、52
   7、IDE:39脚5V
   8、I/O(W83697):5、22、45、75脚
   9、BIOS电压:32脚:5V(49系列还有25脚3—3.6V)
四、测主板的所有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五、灰线至SB的线路
六、先换I/O,再换南桥
七、PCI的复位测试点至SB之间的线路

网友:
10元的那种诊断卡,插在845板上,好多能点亮的主板,复 位灯也长亮的

网友:
古痴今狂,大好在呀
真的太谢谢你了

网友:
我对楼主的建议是多去基础看看!

网友:
我对楼主的看法也是多去基础区看看然后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