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硕泰克frv 845得主板老是重起

楼主(2007-06-09):
不太清楚型号!见优化大师上写着硕泰克frv
前两天是开机就是电源灯硬盘灯不停的闪烁~~CPU风扇忽高忽低,似乎是不停的重起
后来就是一段时间不开机,能正常进入桌面几分钟,然后就“啪”一声重起了,接着就是只要进入到logo就重起了!!!故障卡显示85!~!~
我见有帖子说“可能是主板供电不良,我遇见过硕泰克845的有过这种故障,主板上有跳线,你把电压调高试试看.”
请问跳线是哪个?怎么跳?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我修到过好几块这样的板子,刷对了BIOS,绝对OK

网友:
我新人玩不懂这个~~~~确定需要刷新bios么?

网友:
没有软驱,怎么进入纯DOS?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取BIOS刷吧     这样还要方便安全一点哈

不过我怀疑你的扳子是不是电源或者散热有问题哦???

再检修一下吧

网友:
用winxp 安装盘应该可以
现在的番茄花园都带的
在bios里设置光驱启动
不过你的机器如果连logo都过不了,还是刷bios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像电容问题,特别是SOLTEK的,电容鼓~爆~那是通病.......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电容比较容易鼓,换电容后经常会点不亮,需要刷bios。

网友:
刷bios是不是需要有新的bios驱动文件?

网友:
要啊,不然刷什么啊快下一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