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独立显卡,现C1 没报警声

楼主(2007-06-10):
今天收到两块杂牌845独立显卡,相同故障现C1 没报警声。复位,时钟 ,电压 用假负载 和打阻卡测量没发现问题 ,不知道CPU- SB--NB--BIOS 在那个环节容易出问题,请高手版主指点解答
cpu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CPU- NB,在这两方面检查吧

网友:
用假负载正常的话,应该加上CPU测试,其它测点都正常的话,先刷新一下BIOS

网友:
看北桥到内存之间的线路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 时钟以及内存到北桥的AD线,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再就是查北桥的供电。

网友:
大部分问题是刷BIOS和换IO可以解决的,而且这2种方法做起来也不麻烦,但是如果你会查总线,会打阻值,还是先打一下,毕竟思路是最重要的

网友:
查出是南桥方面的,加热南桥有时可以正常工作,但不稳定,BIOS的资料也不能保存,还在检测中。也请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