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美加845 没图象,数码卡跳变正常

楼主(2007-06-10):
澳美加845一体化 没图象 , 行场信号波形正常,RBG没有波形,数码卡跳变正常 ,RBG对地电阻53 63 63 没发现短路,不知道北桥坏了吗?? 还是其他问题?
信号

网友:
845GL的 吧,先刷下 BIOS吧

网友:
RGB对地阻值一般是75欧

网友:
使用AGP显卡看看有图象不嘛
刷BIOS其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加PCI显卡测试,如能亮则是BIOS的问题,如不能亮则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不带AGP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PCI显卡也不良啊,莫非北桥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阻值明显不对~
查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跑了下RGB电路,发现有关联电阻电容和三极管全拆了,RGB对地电阻还是一样,可能是NB坏了

网友:
行场信号正常,插PCI显卡9成能亮.PCI显卡必须得6326像那些AGP的PCI显卡才能用.很多老PCI显卡插上去是不能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