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这是咋回事呀?

楼主(2007-06-10):
昨天碰到这样一台电脑,主板是精英牌子的,启动后黑屏,打开机盖,发现CPU风扇转动,换显卡和内存都没用,能进BIOS,但很快就黑屏,根本就来不及看里面的设置,请问各位师傅和师兄这市砸回事呀,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呀?
[
]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你得先用替换法确定是否为主板的问题.显示器换了吗?

网友:
先看电容鼓了没
好象不是主板维修范畴哦

网友:
疑似散热有问题。

网友:
先还是取消所有板卡等开机看看吧
有检测卡最好看看跑那里去了哦

网友:
看看黑屏后cpu有供电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