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d+通病,怎么修?/?????

楼主(2007-06-10):
一个网吧的大批华擎p4i45d+,2项供电设计,用的是70l02h小管.用了2年后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主要是cpu供电管不良,或烧毁.造成不开机,或可以开机但却把2.53d的cpu错认为1.9g.发热量之大,温度之高令人发指!!!!更换同型号管子和电容后,可以使用,偶尔还会认错cpu,发热量依然很高.用一段时间后,还会出现上述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其实随着cpu频率的提高,尤其在使用小管(体积小)的主板有很大一部分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知说明白没,请高手,老师,同行,爱好者们,指教! :lol :lol

网友:
没人说话啊,自己顶

网友:
换大功率的场管,注意边上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华擎的板子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这网吧一批P4I65GV的板子,北桥供电的两个15N03基本上换了个遍。

网友:
换大功率管没有用,要换供电IC和电感线圈

网友:
原来要这么复杂,请问下飞翔老师,主板上的电感一般容易坏吗?怎么判断电感是否坏?

网友:
是啊,我也换过大功率的管子,电容.旁边的小电阻都没问题.换过后效果不明显.
   请飞翔老师给讲解下,为什么要更换,电感,和电源ic啊?

网友:
是的要换电感      电压IC~~~~~~最好是把周边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2008-04-11):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也是坏了,不能开机,怎么办?.............................

网友:
滤波电容也有必要换,容量都不够了

网友:
到现在还不知道电感会坏。。。。。。。

不知道是不是要烧断才是坏了。或者过热后绝缘层损坏了就算坏了?

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请个位老大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部分电感会烧断,那肯定是色香味俱全的哦,肯定看的到的,也好测,估计是说长期高温,绝缘层破了吧,我有个原则,华擎的板子,我只用AMD的(卖给网吧私人,或介绍网吧老板买的,这几年加起来有300片以上,故障极低),从来不用INTEL的,因为华擎的AMD的板子做的确实好,INTEL的做的确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