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电路板如何配盘体

楼主(2007-06-10):
找来一帖,关于ST换板的问题,大家各树己见。
内容如下:

ST统货电路板如何匹配?
ST电路板如何配盘体呢:
1。容量相同
2。FW相同,
若板与盘体乱了,要到COM上认,才行,
U6的板更好说,3。34以上的通认,3。34的盘体对于3。34的板能认,具体大家可以试试,如果大家认为有用的话,多加点分,谢谢啦,回贴的多,我就再发一些修STU6,B4,U5的贴子,

网友:
酷鱼4及以下,对FW就可以换,鱼7要对COM口的信息看板,常见的有M14,S15,M21的板,用前两种板的盘FW是是3.04或者3.06的,M21的板对应FW为8.01或者8.54的盘,这是比较常见的,不常见的还有部分,很难配板的。

网友(2007-07-19):
在/1指令下输入W(大写)可以查看配板兼容,

3个全是0代表不兼容 ,3个全是1代表是原配的.前2位都是1 后1位是0代表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