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软件问题(也可能是硬件问题)给大家说说:望高手回答呀!

楼主(2007-06-10):
我哥们新装的电脑配置为:PD 2.8/ 顶星945PL/DDR667-1G金慧明/希捷160G串口/七彩虹7300GT/飞利浦DVD/三星997 CRT新装才四天,出现故障很有意思,哥们说开机运行QQ就出现显示器绿灯闪烁黑屏,显示器电源开关失去控制,也就是说按开关按钮关不了显示器,只有拔显示器电源。拔下电源后,等显示器灯不闪后,插上电源,发现显示器正常显示,判断与 主机没关系,显示器问题,可把他放在其他主机上,就没有故障再次出现。就想是不是主机的问题呀,把主机拿来连到其他显示器上,测试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最后把主机连到原来的显示器(三星997)上,故障又出现,且开关机时经常出现此故障现象。后来就想到主机和显示器不兼容。,但是觉得好像故障出现有些规律,运行QQ或开关机时容易出现,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试做了一下系统,烤机两个小时,没再出现此类故障,看来是软件的问题了,但软件的问题就能造成显示器电源开关不起作用吗?百思不得其解!!各位有知道的告诉俺一声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软件的问题,或者说系统的问题,但不能关显示器(估计是软开关,硬开关一定能关掉的)有点奇怪。

网友:
你从做几次系统,还有就是显卡驱动.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随机光盘还在你手上吗?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驱动有问题,重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感觉是灵异事件,应该请个大师,或者大师级人物去施个法什么之类的,呵呵

网友:
6楼的回答是最有个性的,笑死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