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电脑 ,开机2分钟左右死机

楼主(2007-06-10):
一台神舟电脑 ,开机2分钟左右死机。

本着先从简单的入手,从装系统  故障依旧

然后判断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打开机箱  目视  CPU风扇转速正常  电源风扇转速正常

然后开始 常见的检修方法  更换电源(供电电压低也会有类似的故障)无效、更换内存(颗粒损坏也会有类似的故障)无效

其余显卡、声卡均为主板集成 。最后锁定 主板问题!

拆下主板,该主板为新天下生产的845GL,通电测试 3.3V 5V 12V 1.5V 2.5V 均正常。 死机的时候各点电压无变化! 直接从启后又是运行2分钟左右死机。 于是试着触摸南北桥的温度 正常  。但是无意间触碰到北桥供电管的时候 感觉温度偏高!(诊断失误的开始)

于是首先更换 NTKOL1084S 依旧起热(该管的各脚电压正常 就是温度偏高 有点烫手(想着可能是管子本身性能不良))继续用替换法更换了 2个APM3055L 温度还是偏高! 无奈中又更换了LM358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各点电压正常,北桥供电管温度偏高 但是工作条件具备工作状态正常,此时已经有点想放弃的想法了! 在准备把主板
给客户装上的时候 拿起主板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板子(有点郁闷竟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记住它的样子!) 竟然发现 CPU的风扇的固定卡子
虽然依然在上面,但是有一个塑料底座的腿已经断裂了!!!  是CPU散热不好!!!!!!!!!  于是更换 了CPU的底座问题解决!!!

总结了一下,观察的时候不够仔细,然后就是在北桥供电管的温度上 走了弯路!

网友:
开机2分钟就死机,看来这个U发热真的是挺大的。845的板子不是会自动从启吗,如果是因为散热的问题。我所见的只要基本都是如此。。。。。。。。。。。。。。。

网友:
回楼上的  APM3055L与LM358   是后面电路的管子 不是代换NTKOL1084S

网友:
我还碰到风扇底座有问题把P4/1.7烧毁的。!

网友:
这个回答也太简单了吧????

引用 网友A:
搂主

这样的问题我遇见过几次     其中一次还把 一颗 C 4 1.7给顶哪

我现在修这样的机器就是先进COMS看温度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南桥毁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SB电压,再用示波仪测电感是否有电压各双波。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一块技加的板  是开机10分钟后就死机  电压全部正常  后来换了电源IC 和上下六个对管  搞定   用到现在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机主反应机器速度很慢  一个多月了 都是这样 也不死机 我拆开机箱一看  风扇框架断裂 奇怪cpu就是没烧 这或许就是奔腾的保护机制起作用吧  发热量一大 就降低主频  维持温度 所以造成低频慢速

网友:
维修还是先软后硬,先易再难,这样好一点!

网友:
还是目测法要好啊!
一定要练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机主反应机器速度很慢  一个多月了 都是这样 也不死机 我拆开机箱一看  风扇框架断裂 奇怪cpu就是没烧 这或许就是奔腾的保护机制起作用吧  发热量一大 就降低主频  维持温度 所以造成低频慢速

呵呵 我也经常遇到因为CPU风扇框架断裂 引起机器反映慢的情况

网友:
1084可以用3055换??1084不是稳压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