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P4S333主板故障

楼主(2007-06-10):
ASUS P4S333主板,可以正常开机,开机后自己进入COMS,会自动跳出CPU频率的选择项目,保存退出后开机又会自动进入COMS然后显示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intruded,chassis
opene dor tem pered before please

check  the system      我以为是BIOS坏了,刷过BIOS无效,上次好像有个兄弟发过这样的帖子说什么跳线没跳,我也不记得了,飞翔大哥,孙哥,各位兄弟给点思路

网友:
chassis跳线,自己搜索帖子...一个和COMS差不多的跳线,插上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爱出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 ,刷BIOS 换IO 都不行,后加焊了下电池座,好了几天,又是涛声依旧,现在也不有搞好。晕了。

网友:
chassis跳线到底起什么作用的?今天遇到块华硕板也是那提示,烦死了,chassis明明跳好的,真想把设计这跳线的华硕工程师活活卡死!!

网友:
这个跳线我想用到的人不占最终用户的百分之一。。。。不明白为什么华硕设计这样一个跳线,而且很容易出问题,另外,这个跳线出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电源质量不好,我就通过换电源修好过几台这样的机子,另外,BIOS里面有相关的选项的,强行关闭机箱入侵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中
这个跳线的样子就是那中塑料的做成的!

网友:
出现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intruded,chassis
opene dor tem pered before please
的话
华硕技术人员的 解答是
把chassis跳线帽 拔出
然后开机显示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intruded,chassis
opene dor tem pered before please

把chassia跳线帽 插上

而你的前面还有一次
所以不知道了

网友:
已经搞定,就是跳线的问题,不过不是CHASSIS,是下面的一根跳线,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呵呵高兴坏了吧~~~又学一招~~~~谢谢了

网友A:
ASUS P4S333的板子是品牌中的垃圾,连8X的显卡都不支持,害得我只能用4X的GF3 TI 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P4S333的板子是品牌中的垃圾,连8X的显卡都不支持,害得我只能用4X的GF3 TI 200!

什么都不懂 还怪别人垃圾 p4s333是645芯片组 当然只支持4x AG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但还是请cctv4news嘴下留情。华硕的这块板子设计有缺陷,不兼容8x的显卡,N卡、A卡都不行,上8x显卡开机即黑屏。官网也没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法,最后不了了之。想来也正常,当年这是第一块支持DDR 333内存的主板,而且当时也还没有8x显卡问世,设计人员考虑不周导致Bug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内在Bug,升级BIOS或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低端主板,本来就垃圾!

网友:
我正想知道怎样搞这个问题 哈哈
是哪个下面的跳线啊?插上还是 拔掉啊?

网友:
我上过8X的显卡怎么没有黑屏?不过觉得这板子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