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a 板上的“1117”发烫,拆下后发现是主板有一 ...
intel 845ea 板上的“1117”发烫,拆下后发现是主板有一地方短路!

楼主(2007-06-10):
intel 845ea 板上的“1117”发烫,拆下后发现是主板有一地方短路!
我知道它是给南桥供电的,可是这板上有3个“1117”不知道怎么办好,它旁边的一个电容(板上的焊点正负极短路)短路拉。我量了一下“1117”旁边的一些电容、电感,也没有发现短路的
主板
Intel

网友:
南桥发烫吗?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其实你说的问题我还不很明白 如果主板上面有3个1117 那么你将3个都取下来测量 哪个有问题句换哪个
如果电路还有短路 那就那里有短路就修那里 如果是南桥短路那就只呀换南桥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