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3请教维修思路(洗了洗好了)

楼主(2007-06-10):
精英SF1/648FX 主板诊断卡跑C3,测量内存2.5V电压和1.25V电压正常,AD对地阻值一样,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换内存呀,换根兼容性好点的,一定OK

网友:
如果换内存能解决问题我就不会来请教了

网友:
我想你的北桥有问题, 你洗洗看怎么样.

网友:
洗了洗居然真的好了!这是为什么呢?请高人指教。

网友:
这些东西应该很容易想的呀,灰尘进到桥底下,遇着潮气有些就溶解成导电的物质,焊点之间形成不稳定的导电,什么毛病都可能。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
北方灰尘比较厉害,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北方!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洗板?

网友(2007-07-16):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洗板,有会的来说说啊

网友:
对啊。我也是初学者,请问用什么洗啊?怎么洗啊

网友:
洗板水
没有的话用酒精
再没有,像我一样用自来水...

网友:
是洗桥的背面吗?我再去洗一次我的烂板先

网友:
晕,当然是用洗板.水冲北桥下面..怎么会是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