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N8X 主板时钟2的电压0V

楼主(2007-06-10):
主板时462的,NF2芯片组,电压,复位都正常,就是5个时钟当中假负载上面的时钟2电压为0V,其他四个都是0.8V,此板没有时钟芯片,有一个14.318的晶振,跑了下电路找不到是那个芯片给的时钟信号,主板内存供电正常,点复位的时候板载的喇叭会咔叽咔叽的响几下,462的板子我很少修到,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我怀疑这样型号的板子应该有通病,客户拿过来4块都是一个情况.没有思路了,飞翔大哥,孙大哥,各位兄弟给点思路.

网友A:
别被理论蒙了,很多板要上CPU和内存才有时钟电压的
只要CPU电压不会过高,就应该上CPU内存测试,看代码

网友:
NF芯片的板子桥坏得相当的多

网友:
先仔细查一下  都正常了

把东西都上齐了  看代码

有很多班子   不上显卡   不动  一样一样的上  看问题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被理论蒙了,很多板要上CPU和内存才有时钟电压的
只要CPU电压不会过高,就应该上CPU内存测试,看代码

顶!别被理论蒙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飞根线给它个时钟看行不行?

网友:
我什么都装上了,还是不跑码,应该是桥有问题.搞不定了,还给客户算了,谢谢各位兄弟以后还得向大家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