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严重

楼主(2007-06-10):
别人一台华硕主板一开机进BLOS,什么东西都换了,BIOS也刷了,IO也换了,要换的都搞了,还是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有的是跳线问题
大部分洗南桥80%好
,多洗几次,换南桥100%好

网友:
真的洗南桥就好吗?是否经过证实

网友:
没洗过 下次遇到此情况试试.....

网友:
这情况大多是跳线氧化了,你擦擦看

网友:
有的是跳线问题
大部分洗南桥80%好
,多洗几次,换南桥100%好

我喜欢看这   不错

网友:
南桥怎么洗啊,拿洗板水擦一下南桥表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的真快啊

网友:
我遇到过,是楼上的大侠教我的
洗。。。。

网友:
BLOS是什么?

网友:
BIOS,完整地说应该是ROM-BIOS,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简写,它实际上是被固化到计算机中的一组程序,为计算机提供最低级的、最直接的硬件控制。准确地说,BIOS是硬件与软件程序之间的一个“转换器”或者说是接口(虽然它本身也只是一个程序),负责解决硬件的即时需求,并按软件对硬件的操作要求具体执行。
额说的对不?

网友B:
让我看换南桥的可能性大些,我有三块这样的板,都一个毛病
也洗了N次,最后扔到水里泡了两天 ,一块也没好

网友:
晕   都是什么奇怪的 招数

实在不敢相信

我真想问  洗什么都能搞好吗

网友:
把BIOS-AW跳线跳上就可以了..今天有块技嘉板我就这样跳就OK了

网友:
晕~

JENFREE模式的话一开机进BIOS正常啊!保存退出就应该OK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看换南桥的可能性大些,我有三块这样的板,都一个毛病
也洗了N次,最后扔到水里泡了两天 ,一块也没好

泡了两天~~~MY GOD

网友:
这种现像多半是跳线和设置

这种现像多半是跳线和设置上的问题我遇到几张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