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A7 A6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10):
这段时间 我碰到一批捷波的845板. 有时候正常,不正常的都是跑 A7 A6 (我的检测卡是4位),有的人说是内存原因
但是我保证我的内存是好的 电压也正常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我碰到过一批是 盛邦至尊 的主板和你说的症状一样

网友:
除了V以外要查的东西多了,CLK \A\D线,SMBDATA\SMBC LK....

网友A:
是主板内存不工作,不是你的内存有问题
得查一下主板内存的工作条件,内存电压,时钟,AD线阻值

网友:
A7 我遇到的是 北桥虚焊 压着北桥就走码 另外CPU座虚焊或者U有问题也可能出现以上代码
另外就是内存的供电电压 及其他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A7 我遇到的是 北桥虚焊 压着北桥就走码
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把北桥用洗板水刷一遍或用锡炉加固一遍 成功率90%

网友:
总结 一 个问题
北桥 和 CPU 的座子 还有 内存的座子
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那我就去试一下看看得不得

网友:
不是虚焊
我了也不得.

网友:
已经修好 是内存槽原因 用酒精洗过后 OK

网友:
好好挤压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