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07-06-10):
有一块华硕P4SBX的主板。用的是SIS的芯片,只要一触发南桥的温度马上升起来了。
测AGP的供电正常有1。6几伏,南桥的电压有3。3V,还有一组有1。9V(不知正常不正常,不太清楚SIS的南桥电压)
打BIOS的13,14,15,17脚对地值514,PCI的AD线对地阻值在540-570之间
USB的信号线的对地值都在570左右。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去修。请各位大虾们指点

网友:
SIS芯片用的是ISA的框架吧,你量那几根线不全。

网友:
南桥问题 我最近碰到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最后确定是桥坏了

网友:
换IO好过一片,是IO短路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线电压正常吗    我有一个这种板子    北桥发热   换了一个总线电压管就好了

网友:
先换I/0     不行再换南桥      再不行就拆配件来用好过哈

网友:
IO损坏引起!

在就是待机电压!换桥时测一下待机电压,高的话先排除要不还会烧桥的!

网友:
看来是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