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金鹰810开机电路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07-06-10):
找了半天这板也没有1117或者和他相似的管,也没发现门电路IC 表现为 黑绿相接 可以正常使用, 用开关针不通电,测开关针电压为3.3V 33.6晶震 1.63-1.53 找不到原因了

刚才用表笔测 门电路 IC 第8脚 碰一次一开 是门电路坏了吗

首先感谢楼下提醒我电池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电池用表测确实是3V的  可是换了个其他电池 正常了

网友:
4080al是什么 待机的时候没有电压

网友:
谁说810的板一定是门电路+南桥的触发方式.为什么没有怀疑IO 呢?

网友:
绿黑相接,可以正常启动啊 IO会有问题么?

网友:
IO为中心查

网友:
哦了 查查看吧

我看书上 写的大多为VIA的开机电路 INTEL 810的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
刚才用表笔测 门电路 IC 第8脚对地电压 碰一次 主板就触发了 关了再碰 还触发 是门电路坏了吗

网友:
开机通过门的,很少遇到!!!!!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 是考虑主板开机的第一步啊 我没那么笨哦

网友:
IO型号~627 8702 12 637等是带触发的,810的板应该也有很多是门电路触发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不是吗?
论坛有开机电路专题,为什么不看看呢

网友A:
楼上 看了才做实践的 不是每个人都不先仔细阅读论坛

网友:
这款板子修过几块,一般4069和3vsb容易出问题,引起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看了才做实践的 不是每个人都不先仔细阅读论坛

看过的话,应该查过VSB3.3V吧,还有IO的型号是不是带触发
给你看一下论坛里一位大侠发的关于触发的帖子

----------待机电压:3.3VSB,1.8VSB正常
----------PW-ON开关针3.3-5V
----------CMOS电池,跳线:3V
----------32.768KHZ晶振起振
----------参加触发的IO正常
----------SB正常
----------如果是带专用芯片的:如MS-5,MS-6,MS-7,ASUS-100正常
----------如果有参加触发的门电路,如7414正常
----------有的板25M晶振也要在正常

网友:
VIA大多以南桥开机
INTEL大多为IO开机
SIS大多以南桥开机!

网友:
还是看贴子不认真。论坛有关开机电路的。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