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小弟啊,

楼主(2007-06-10):
飞扬老师你修板有没有修过串口,接打印机会乱码的情况,我今天就碰到这样的难题了,那串口接C41的打印机会乱码,打印机是好的,接其它机上就OK。就接打这台主机就这样,请问是什么问题那,也请大家帮帮小弟,,,,谢谢了
打印机

网友:
接打印机的是并口,不是串口!
把BIOS里面并口的工作模式修改一下试试,也可能是驱动程序坏了。

网友:
要刷BIOS吗,我的驱动程序是好的啊,刚下载的

网友:
不用刷,只是修改并口的工作模式,什么SPP、 ECP、 EPP、 ECP+EPP等,有时候工作模式不对,会造成打印机工作异常。

网友:
最大不了,测试各脚对地阻值,一般都一样,除了一个地线,如果异常就查接口后面的排容排阻,在不行换个IO

网友:
电压正常,,I/O我也换过,不是I/O的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换根打印线嘛,USB的最好,C41应该有USB吧

网友:
不是USB的是并口的

网友:
是IO的问题!
以前修好过!

网友:
不是I/O,那个我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在线等啊。。。急,,,

网友:
如果其他都不是,只有换插座了,也许接触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过几次乱码的情况,最典型的是hpdesignjet430,的来发现是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程序不可能有问题,我用认一台主机就可以打印,一样的程序,这就说明程序没问题,还是主板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把系统在做一遍试下

网友:
现在还说装系统,我早就做了几个了,98系统,2000系统,XP的唉多不行啊

网友:
多换几个看看怎么样?
在就是相连的电容!

网友:
还叫我多换系统啊。我的硬盘快报废了老兄,还有没有别的啊。电容我多看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