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6-10):
手上两个板,一个板是百时通845的,不触发,查触发条件,发现CMOS跳线帽的中间PIN的电压不断下降,最后为零,有阻值,查线路到南桥,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后来干脆去掉跳线帽,可以触发了,但不过C1,换内存,B0,再换还是C1或B0。IO是83627的。该怎么查?
另个板是ASUS P4B533-X的,触发,FF,CPU相关电压为:1.90V 、1.18V、0.46、0.19。是不是复位电压不正常?这种问题我最不知道如何进行,请教!

网友:
去掉跳线才能触发,一般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第2片板复位电压是0.几的那个?按照正常思路,无复位自然跑FF,查全板电压和时钟

网友:
0.46的是复位电压,按说这个是不正常范围吧

网友:
当然不正常啦,重点查CPU ,内存,AGP的供电,因为直接影响北桥工作
特别是AGP的MOS管,无输出会影响无复位

网友:
还有一个总线电压没有查啊!
在就是用挤压法排除一下!

网友:
今天又拿出来研究,还是没进展啊
ASUS的打了北桥阻,没有发现问题。内存、AGP供电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第一个主板先查DDR的供电:3.3V  1.25V  2.5V  CLK 和 rest 再查到北桥的排容和排阻,如果以上都正常就换IO ,个人认为是IO问题!
第二个主板同意二楼的意见!CPU座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