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修电源的么?

楼主(2007-06-11):
有两个一样的电源,都是同样的故障.就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一下,用万用表测有电压数字跳了一下,就马上停止工作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明电源保护了,应该是输出反馈电路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换一下输出电容,看看电容是否短路了,如果还是不行,还一下LM339,应该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换一下TL494或者KA7500

网友:
短路了,楼主小心冒烟哦

网友:
不会冒烟的..就看那散热片上三个管子是不是短路.所有的电容..黄色的线圈是不是变色了.还有是不是有哪个元件明显黑了了..再不就是494.7500..393....都不是的话.我也懒的修了.修一个才10元

网友:
看看电源输出端的几个共阴极整流管是否有击穿短路

网友:
谢谢LS的几位,我去看看.

网友A:
打值12V3.3V5V这几个电压的对地值,如果没短路,十有八九是输出级的那几个管子脱焊了.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次级有短路的地方,引起过流保护,重点注意滤波电容,复合二极管再看一下300V滤波电容,如果麻烦的话就没修的价值了,留着拆件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12V3.3V5V这几个电压的对地值,如果没短路,十有八九是输出级的那几个管子脱焊了.

测得红色5V只有90欧左右,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品牌的,有的电源有空载保护功能,插一块硬盘再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次级有短路的地方,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
路过,非强项就不误导LZ了,冒个泡泡闪人。

网友:
电源修起来太不划算了!
我们在维修部的时候就换电容,引起的电脑运行不稳定!

网友:
先做个全身体检   没问题再查保护的原因  过压 过流 一般电容二极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俺前些时候接了个电源为3.3V电流过大,现在还没修好,不懂...

网友:
照你说的,应该是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辅助电路,正常,故障应该在脉宽调制控制电路,自动稳压与保护控制电路,应该是L 494的反馈电路不好吧,先看一下494的12脚有没有供电,有的话,看一下14脚有无稳压5V输出,断电测14脚对地阻止,应该是0,为了确定一下,最好拿下494,然后再测对地阻止,应该是3K 左右,才正常,用手试一下,有没有烫手的感觉?如果都正常的话,那么就查494到393之间的电路,应该不是很困难,

网友:
我修过几十个电源,发现电源要是自保护的话无非就是大的滤波电容问题,还有就是输出芯片附近有电阻阻值变了。。还有输出端的电容坏。。。。。。就三个,其他还没发现。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故障现象,494或750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339极少坏,所以先不要考虑339的问题,一般通电转一下的故障点有一下几个方面:
1。输出整流肖特基或滤波电容有损坏的,注意如果测量输出端+12V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一般就是整流肖特基损坏,而+5V和+3.3V只有几十欧甚至10欧要看输出端是否并联有负载电阻,如果没有并联负载电阻也基本可以判定整流肖特基或+3.3V的场管损坏
2。两个推动三级管(945或8015)其中一只损坏,两个电源变换管其中一只损坏。
3。+300V滤波电容有一只损坏(一般可以明显看出来)

网友:
楼上一看回贴,就是真修过不少电源.严重支持你的检修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