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7-06-11):
我这有一台机,主板是精英865pe-A     有一段时间没有开机,现在要用,接通电源后,打开电源开关,机箱的电源灯不亮,风扇会转,就是不显示,换到其它机子上试也是一样,显卡和内存,cpu没问题
我是想问问,这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会出现的,以前还好好的,就是放了几个月没用就不行了,是天气潮湿引起了么?以前出现这种问题都是拿到维修店去修,修回来也可以用,但用不了多久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老是出现蓝屏或死机或中途自动重启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报警响声?你有没有诊断卡?

网友:
没有卡,也没有声音,不是显卡和内存的问题,好像没有声音提示

网友:
对了,诊断卡一张就能测出主板的问题么,一个市价多少

网友:
便宜的10元 有代码可以看主板有没有工作

网友:
我见过好多精英主板都是这种毛病,因没有诊断卡,也不知从哪下手,希望有知道的师兄分享一下的经验。

网友:
直接换个灯嘛 罗嗦

网友:
空焊的面大.

网友:
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是有一定损害的。把CMOS电池清掉或换一块看看。任何电子产品长期不用都会影响质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放坏了,主要原因是潮气对电子产品的影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定期开开机。

网友:
修了以后你没有看他修的那啊!
可能是座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