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又很奇怪的问题,望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7-06-11):
刚买的一个二手hansem的17"显示器,开显示器电源时,显示器的指示灯是绿色常亮,此时开电脑主机,显示器黑屏不亮,听音箱的声音知道电脑是正常的在进入系统,如果此时把显示器的电源按钮关一下再开,显示器就来显示了,一切正常。此时如果重新重新启动主机,显示器也是正常,或者关机,关机后显示器的指示灯变成红灯一闪一闪,不要关显示器电源,此时再开主机显示器也正常。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显示器上电是绿灯,绿灯的时候开主机,显示器就无显示,在显示器红灯闪烁的时候开主机 ,显示器就正常。

问题是:显示器上电怎么是绿灯?应该是待机的红灯才是呀,关机的时候怎么又能变成红灯?

还有是开主机后滴的响一声后关主机,显示器的红灯就闪了,再开就显示器就正常工作了,或者开主机后滴的响一声后按主机复位也能点亮显示器。

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及振荡电路,还有就是复位电路。

网友:
换一下主机试一试,先判断是不是主机的行场信号电平变化造成显示器无法判断是否有主机信号送来造成的不能显示。如果现主机后故障依旧,再按楼上所说的查显示器MCU的晶振或复位电路及行场信号检测电路的相关电阻电容。

网友:
换了主机还是一样。
问题是先开主机,在主机内存自检之后开显示器就正常。
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就不行。
复位电路就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吗?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偶尔触一下9脚的复位有灯和继电器的变化,但是如果显示器没亮的时候还是不能亮。
晶振电路还没代换晶振,因为没暂时没零件。为什么后开显示器就能起振呢?
行场检测电路应该是正常啊,因为它能检测到主机的关机啊。
老师们再关注一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在红灯闪烁的时候碰一下mcu的9号复位脚,会使得绿灯亮,从而又开主机没用了。

网友:
我现在是开主机听到滴的一声响后再按一下主机的复位键,显示器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真是奇怪啊。

网友:
主机过来的就5根线,scl,sda,video,hsync,vsync,我把scl和sda剪断了,还是一样,现在过来就三个线了,hsync,vsync在主机无信号的时候是5v,有信号的时候是0v,显示器亮不亮的时候都一样。同步信号应该也是对的吧。难道是mcu没工作?我的是hpc-2002-a,有哪些型号都可以代换啊?不知道贵不贵,贵就不整了。整机买来也就240。图纸和附件的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