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故障

楼主(2007-06-11):
我是新手,刚学维修,单位一块杂牌主板,T810(E),不通电,短接绿黑两线,CPU风扇工作,主板诊断卡一直是00码,手摸南桥芯片发热,请问,是哪里的故障?补充:BIOS是Award的。

网友:
南桥热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首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给你看一下论坛里一位大侠发的关于触发的帖子

----------待机电压:3.3VSB,1.8VSB正常
----------PW-ON开关针3.3-5V
----------CMOS电池,跳线:3V
----------32.768KHZ晶振起振
----------参加触发的IO正常
----------SB正常
----------如果是带专用芯片的:如MS-5,MS-6,MS-7,ASUS-100正常
----------如果有参加触发的门电路,如7414正常

网友:
你看看你的主板是加电前就发热还是加电后发热啊?
里面有南桥发热的维修方法,去看看!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吧!
能开机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