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48-Ep-4PLAI过不了内存???(已解决)

楼主(2007-06-11):
内存184Pin电压为2.96V(是不是正常,好像都是2.5V的),上拉供电也高了,是1.36V,数码卡C0---->C1------>E0,我刷过BIOS了,没换IO
------,不知道什么故障了,如果说要换IO,我不知道什么根据???

刷了BIOS后不行,后来换了BIOS芯片再刷OK 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内存不过为什么要换IO?不过你的内存供电是不是有点偏高啊!
看看是不是和内存供电控制管有关啊!
学习中!

网友:
把控制管换了试试呢?

网友:
里面有个场管击穿了
在内存槽下方不远的地方!

网友:
内存供电偏高!查一下内存供电是那个管或芯片提供的?一般是MOS管或者八脚IC.然后更换!然后在看电压有无变化!另外,查6条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电压肯定不对,跑电路找到供电管,应该坏了.
I\O有线进NB,你说关不关内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