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显示器红屏。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全屏红色呢还是偏红呀,你要说清楚。

网友:
哦,是全屏红色,有时我拍几下就好了,

网友:
就是虚焊撒``估计是显象管管座 R 级 虚焊了`

网友:
那肯定是显示器的视放集成块虚焊了,加焊次就好了

网友:
加焊视放板就好了。 .

网友:
顺便看一下信号线坏了没!

网友:
显示器缺色
1,视放集成块虚焊了.2,信号线
有没接触不好的.3,代换rom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把视放板补焊一遍就OK.

网友:
补焊视放集成块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轻松的笑了,来钱了

网友(2007-10-29):
现在手里正好有一台显示器缺色(缺红色)、楼上的高手们的自信让我信心大增!俺也去试他一试加焊视放集成块

网友:
视放电路板上有虚焊,补焊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