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12v 5vsb为0 ,-12v为-16v什么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的硕泰克kt400c主板。bios里主板+12v 5vsb为0 ,-12v为-16.9v什么问题.在windows里用soltek HM 测试的图为红色。现在机器运行没什么问题。但看着很害怕。我不懂维修。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Windows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
在就是IO的问题!可能你的IO没有监控功能所以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以前都很正常,刚刚发现的问题。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不会的!`
摇摆你刷下BIOS看看怎么样?

网友:
既然能正常用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放心就刷下BIOS !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为0.

网友:
那就换IO吧!
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