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楼主(2007-06-11):
我是一只菜鸟////刚学万用表的使用?
请问老师们
测主板上的对地阻值是不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该器件呀
我肯定问这样的问题一定是我``````````背吧
真是想\知道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黑接地红测该器件难道有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黑接地红测该器件难道有错吗?

大家都用这个方法,你用另一个方法,数据不一样,如何交流?
而且反过来用还是有缺点的,不要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去比较。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是个人维修操作的习惯哈

我就喜欢黑的接地     红的测量    可能是因为长期维修家电导致的结果吧

网友:
如果反过来一点好处没有,又何必反过来。你如果比较一下,打阻的数据你就知道了,还是亲自去比较的好。

记得西方教堂里讨论过关于老鼠有没有眼睛的问题,大家都引经据典。结果老鼠跑过去,没有人看一眼。这样讨论就没有用处。
据说还有更玄乎的问题,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认认真真讨论了500年,论证结果是一个针尖能站13个半天使。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网友(2007-10-27):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用这个方法,你用另一个方法,数据不一样,如何交流?
而且反过来用还是有缺点的,不要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去比较。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我以前也是黑接地。。。一般黑接地的人都是习惯测电压了。。。。现在我都改过来了。。。不管有没有好处。。。改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