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无法识别硬盘怎么办?

楼主(2007-06-11):
我的硬盘BIOS能识别,但效率源无法识别硬盘怎么办?无法用DM分区,用DM低格在21%时后提示错误请高手帮忙!

网友:
效率源的各种版本很多,要求的硬盘接口也不一样,换插接口试。一般都要求主盘。

网友:
效率源不能检测串口硬盘吗?

网友:
通用破解1。6版本可能没有考虑串口,出来比较早。效率源的版本都是零零碎碎的。

网友(2007-08-24):
用PC3000 ISA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