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长城710D,刷存储器

楼主(2007-06-11):
金长城710D,这也是长城生产的机子.存储器坏了,从另一台一样的机子取个试机OK.但我想读出这个存储器的数据,但不知如何选个器件的厂商与器件型号,存储器上面只标有C41DC,另一行是C153,如哪位兄台遇到过,请指教
求助

网友:
用24C04代就可以

网友:
发表于 2007-6-11 14:51 资料 短消息
用24C04代就可以
请教楼上的厂商选什么啊

网友:
找同样的芯片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直接选24c04就行了,很多厂家出这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