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后白屏的显示器修复好电路后又一问题出现

楼主(2007-06-11):
现在电路问题已经解决了,可开机。也不白屏。但画面是黑色的,上中下均有一条白线。请问四川地方有朋友可以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吗?

网友:
你原来什么问题。就是拆开后就不好用了吗?你换个代用板点一下屏试试,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上次我把一台正常的液晶拆开又重新装起来,结果就白屏了。瞎弄几下,灯管不亮,继续。。。最后亮指示灯都不亮了。整台机子都加不起电。现在机子搞过之后可以亮了,灯管也正常了,但就是出现图片中的那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接口没有接好,再一个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虚汗的地方,

网友(2007-09-06):
我来支一招:

你那天气不太好吧,用电吹风对里机的线路板预热。

然后把各接头拔出来,也用电吹风吹,一般来说都是可以弄好的。

空间允许的话,在显示器内部放上一包干燥剂。

好了说一声~

网友:
这多半是屏不好了。。。。。

网友:
多半是屏或是屏IC的问题

网友:
出现这样的线的话大半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