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奇怪故障

楼主(2007-06-11):
技9嘉845PE,必须要取电池才能上电,正常开机后再关机.  等到再一次开机的时候又要取电池才能上电
换了8712就好了
只是没什么弄清楚为什么?

网友:
你是斑竹你不知道?
不可能吧

网友:
应该是 coms电路问题.可能南桥坏了吧``

网友:
是 ITE8712????      这个好象是815吧???   斑竹     没有搞错吧???

我搞错了大家不要拍我哈

如果真是对的     那么应该是南桥死翘翘了   或者是南桥下面有漏电????

网友A:
此板故障我也有碰到过,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桥虚焊了,我用锡炉过了一遍,我决的好了,后来我就沿着CSOM电路找,在AGP那有提个小三级管坏了,我换了还是一样,我在换I/O就OK,我个人的看法还是I/O带来的祸

网友:
CMOS跳线到南桥的那根跳线所接电容漏电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故障我也有碰到过,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桥虚焊了,我用锡炉过了一遍,我决的好了,后来我就沿着CSOM电路找,在AGP那有提个小三级管坏了,我换了还是一样,我在换I/O就OK,我个人的看法还是I/O带来的祸

锡炉过桥?????怎么过?

网友: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看的懂

网友:
你见过波风炉吗?把板放到里面过一下就OK了

网友:
呵呵
换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