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急

楼主(2007-06-11):
效率源无法识别硬盘怎么办?

我的硬盘BIOS能识别,但效率源无法识别硬盘怎么办?无法用DM分区,用DM低格在21%时后提示错误请高手帮忙!
用DM分区提示如下:the partition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are now formatted each partition will be accessible as a logical drive letter after rebooting 是什么意思啊,按一下回车就没任何提示了,我感觉是分区表错误,用THDD检测LBA有错误,但不知得用什么软件修复!
有请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英文的意思:已经建立分区表现在格式化每个分区,重起后作为逻辑盘使用。

THDD检查有LBA错误,我认为MBR扇区物理缺陷或固件有错,这两个问题多不是一般软件可以修的。

网友:
DOS下无法识别硬盘BIOS可以找到

网友:
那得怎么办啊,难道没得就了吗?PC3000能不能就活这块硬盘啊,这块硬盘还很好,声音小

网友:
pc3000有可能,但生手不要玩。

网友:
反正都坏了,就当学知识,呵

网友:
一个两个根本不可能,除非你比较天才。反正我不行。

再说如果是D版的全是俄文,看懂都有点费劲。

网友:
DM不能够分区,用别的,FDISK软件

网友:
LHDD错误你把坏道加到G表,在搞个G转P就行了

网友:
DM不依赖BIOS,如果DM分不了(操作不对除外),别的软件就有点难了。

网友:
可以先用FBDISK之类坏盘分区软件屏掉坏道,将就着用。
再不行了就需专业人士修复了,

网友:
我有块Maxtor 6E040L0 40G硬盘和楼主所说的故障一模一样!不知道如何解决。正准备用PC3K试一试!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吧
再把结果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扫描很慢,哎!~修复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