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编程器性能的讨论

楼主(2007-06-11):
来本坛的时间不长,但也看了N多的关于编程器的贴子,发现很多高人都对这些结构过时/速度较慢旦性能不那么稳定的东东非常不感冒。由于俺刚刚入门,所以很想知道你们BS这些“寨货”的原因。是读写经常发生错误?还是读写速度过慢/影响工作效率?还是识别芯片类型过少?各位用过的朋友不妨参照如下格式说一下具体感受

   先从我的编程器说吧,
   购买方:PP51网站
   价  格:180元(连邮费)
   用后感:去年年底购置,一直没拆箱使用,上周才开封启用,发现可以正常刷写49LF004A芯片(至少他自己带的校验功能说是正常的,我自己比较一下刷入的源文件与芯片上读出的数据文件,也基本相同吧),但DIP结构的芯片(一块是WINBOND 29EE011,另一块是MX27系列,具体名字忘了)都是只能读/无法写,故已经联系卖家,进行换货了。  据卖家说,他在出门前仅对49LF002A芯片进行过读写测试。
    至于换回的编程器的使用效果,还是等到手后再向各位呈报吧

网友:
27系列要用紫外线擦除才有可能写。很多老式的编程器可以写。现在基本不用了。

网友:
两年半前在BIOS专页邮购了一套并口编程器,到现在用过十多次。总体使用感觉对芯片支持蛮多的,就是写片速度慢。业余使用要求不高,可以接受。。。。。。。。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一类的,现在凑合用,已经刷了不少东西了,等业务量大了就换。

网友:
谢过二楼的兄弟,不过我的芯片不是那种带窗口的东东啦(那种芯片叫EPROM芯片吧,当时为了省钱,还买配件自装了一个紫光灯擦除器呢,很搞笑的是,开始错买了一个黑光灯管,结果把芯片刷了一个晚上,数据还是“纹丝不动”,所以记忆犹新啦)。

那块芯片的标识如下:
MX271000PC-12
M40817
TAIWAN
B9705  VPP=12.5V

该型号似乎不在那个并口编程器所配套的对应软件中,各位有编程器的兄弟帮我瞧瞧,你们的机器 支持该芯片么?

网友A:
好象我这个 LT-48支持他吧       没有测试过哦

网友B:
感觉这种编程器不是很稳定,有时挑机器和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我这个 LT-48支持他吧       没有测试过哦

兄弟很幸福啊,这么冷门的芯片都支持,估计你的编程器价格不菲吧,我在FIX2008网站上没找到啊,能否提供个连接。

另,楼下的兄弟跟贴时,最好学一下我在顶楼的表述,把购买时间、购买途径、价格及性能(比如说,象下面提供的芯片读写时间等)都写清楚一点,这样可以方便比较,让不同的用户选择不同的产品啊。

否则,都是很笼统地说一句,并口编程器不好、不稳定、不适合专业使用,可把象我这样业余玩玩的兄弟弄得很尴尬-------我们到底该花上千大洋买个稳定的好东东呢,还是买个二百左右的“坏”东东?

顺便提供我那个破板板的读、写速度

芯片型号              读取时间                      写入时间        (写入后机器自动进行的)检校时间       两项合计的芯片写入时间
SST49LF004A       2分钟                           5分钟                                    1分39秒                      6分39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编程器不是很稳定,有时挑机器和系统.

是有此现象,我的编程器试了五台电脑,其中二台IBM笔记本都无法使用(型号为IBM 560Z 和IBM R30),现象为明明连接好了并口,开机后确提示硬件未联接,估计是笔记本的并口不是那么标准,所以编程器就傻眼了。

而其余三台台式电脑都能正常使用,型号分别为联想、HP品牌机及杂牌主板装兼容机。

网友:
MX271000为OTP ROM

网友:
好不容易早垃圾扳子找出来一只MX271000   都有几只脚断了

可是我的LT还是把他给认出来了   只是提示有脚位没有连接上

网友C:
楼上貌似还是在吊俺胃口也,你的编程器大致什么价位啊,能说说么?
还有,从你的附图中见到 "LABTOOL-48 AT LPT 1"的提示,是否说明你的编程器也属于并口编程器,如是,能否详细绍介一下啊?

网友:
LABTOOL-48的性能:

* -- 烧录4M FLASH,最快只需32,适应工厂小批量生产,全面提升工作效率;擦除、查空、编程、校验一片常用的TE28F320B3B仅仅需要100多秒。LT-48的速度归功于内置的高速CPU

* -- 烧录完,可设定作VCC±5%或±10%的比较,保证烧录深度不会消失,使数据保留时间更长久,并使之适应电源不稳的恶劣工作环境,增加产品可靠度;支持3V

* -- DOSWIN 3.1/3.2/95/98/NT多重界面,顺应软件发展方向;并口联接,外出携带方便;可自动快速判别E(E)PROM/FLASH的厂商及型号;当设定完IC自动批量烧录的功能后,即使不懂计算机的工人也可操作;软件更新速度快(FLASH已支持到128Mb),网上下载方便。

* -- 自动侦测IC插反、位置插错、IC Pin脚接触不良,避免操作失误,减少烧毁昂贵器件而导致的损失,尤其是OTP;并依此可判别SOCKET插座是否已老化而需更换;实践证明此功能对常需大批量烧录器件的厂家(如家电、通讯客户)特别有用!

* -- DIP-48脚以下可编程器件无需任何适配器,所有PLCC/QFP/PSOP-44TSOP-40/48器件各用一个座子即全部解决;即使对其它不同封装的器件,也注重烧录适配器的通用性;随机提供ADAPTER线路,用户可自行制作,节省后续费用!

    LabTool-48为何称为万用编程器?因为不管是目前就有的,还是以后推出的可编程器件它们的地址脚不会大于48根,所以48编程器从理论上支持所有的芯片!对于不同封装的芯片可以选配不同的烧写适配器,对于未来的芯片可以通过软件更新来实现支持!

网友:
支持以下厂家器件

ALi: Microcontroler Altera: MAX Series, Classic PLD, Serial PROM. AMD: MACH Series, PAL, up, Bipolar PROM, EPROM, Flash. ATMEL: ATV Series, ATF/AT PLD, AT89xx/90xx, Serial PROM, EPROM, Flash. Cypress: CY7C3xx, PLD, Bipolar PROM. Fujitsu: EPROM, Flash. ICT: CPLD, PEEL, Serial PROM. Intel: IFX, PLD, 87xx, EPROM, Flash. Lattice: pLSI/ispLSI, GAL. Macronix: EPROM, Flash. Microchip: PIC, Serial PROM. Motorola: 68 Series uP. NS: GAL, COP, Serial PROM, Bipolar PROM, EPROM. Philips: CPLD, PLUS/PLS, 87xx. STMicroelectronic: GAL, ST62xx, EPROM, Flash. SHARP: Flash. SST: Flash. TI: TIBAL, TMS320, TBP, EPROM, Flash. Winbond: W78Exx, EPROM, Flash. WSI: PSD3xx/4xx, Bipolar PROM, EPROM. Xilinx: XC7000/9000 Series, Serial PROM. Zilog: Z86xx.

    LabTool-48现已得到ATMELICTINTELLGMOTOROLAMACRONIXNSSGSTHOMSONTITEMICUMCWINBONDXILINXZILOG的合格认证,并得到ALTERAAMDCYPRESSLATTICEMICROCHIPPHILIPSSIEMENSVANTISIC厂商在他们的WEBDATA BOOKS中广为推荐。

网友:
这个编程器的资料去网上搜索到处都是哈
  这个就是并口的   自己带开关电源   48个脚是中功率三极管独立驱动
现在都不知道值得了多少钱哦
现在我在用东海的USB的了    所以这台也可以出售哦
需要的话请大家先去搜索一下看看他现在值得了多少再联系我哈

呵呵    太便宜的话就拿来做收藏哦
引用 网友C:
楼上貌似还是在吊俺胃口也,你的编程器大致什么价位啊,能说说么?
还有,从你的附图中见到 "LABTOOL-48 AT LPT 1"的提示,是否说明你的编程器也属于并口编程器,如是,能否详细绍介一下啊?

网友:
谢 了,网上查了一下下,估计你的心理价位比较高,俺也已经有了一个(尽管看上去很烂)....还是帮顶吧

网友:
俺的 威龙 VP-28A U口的用起还算可以。刷主板完全能应付了

网友:
我用RF-2148U,感觉还行,软件升了几次,后续服务不错

网友:
我对编程器的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编程器换回来了,这次变成了另一款更烂的型号-- CZ(http://www.pp51.com/CZ/CZ.htm)

性能测试如下 :
  写 49LF004A芯片  26分钟55秒
  读 49LF004A芯片

比之前的A8都不如,毕竟前者写同样的芯片只要6分39秒就OK了。。。。

看来,设计不好的并口编程器害死人啊!

我的下一台编程器,估计不是威龙就是周立功了,只有他们的序列中还有五百元左右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