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硬盘电路板上的二级管代换!!

楼主(2007-06-11):
现有一希捷串口硬盘(80G)故障为加电断电!经查12V对地短路!而后发现板子上面有一
二极管
对地导通。卸下后12V不再对地短路。现手头无此二极管,寻求代换芯片!上面字样:AF31 LG
芯片

网友:
可以从废的希捷盘电路板上拆。不用也能工作,不能保护了。

网友:
在迈拓的硬盘上拆了个大小差不多的管子换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08-04-18):
听了高手们说的我才放心了,以前我修过一块就直接把那个二极管弄下来了

网友:
二极管是不是不分大小呢
我只要是二极管,都在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