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

楼主(2007-06-11):
求助该显示器开机启动在DOS下不显示在WINDOWS显示良好,DOS下屏上显示OUT OFRANGE 31.5K 255HZ

网友:
已换过STV9116 MCU

网友:
STV9116很少坏,你查一下频率调整电路。

网友:
哗,你们的MCU怎么这么好找呀.动不动就是换MCU的.
修过这么多彩显.MUC坏的少之又少.
   重点还是行场两条同步信号,还有S校正电路吧.

网友:
这个提示应该与S校下电路无关的,因为提示是从MCU发出来的,也就是说MCU检测到的频率为:行为31.5KHz,场为255Hz,这显示是不对的。主机送的信号不可能是是这样的,那就说明问题出在MCU(不一定是MCU损坏)这一范围,正如楼上的版主所说MCU损坏的并不多,那就有可能是MCU工作的时序混乱了,引起MCU工作混乱的有可能是晶振时钟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不正常,所以我建议你把这两部分作为重点检查。

网友:
数据也写了晶振也换了复位也查了还是不行 晕

网友:
我记得我曾修过一台显示器(记不清具体型号了)上面用的是HCPxxx的MCU,也出现过与你类似的现象,但不是与你这现象完全一样,它是有时提示超出频率范围,有时正常。当时也是查了很多地方,后来是加大了复位电路中的电容才解决了问题。这儿说的也只是让你做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