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硬盘怪病

楼主(2007-06-11):
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主机,配置为:intel celeron 1.1 GHZ,金凤凰810板,MAXTOR 40G 硬盘.HYSD128内存.
故障为:无法安装操作系统!
在BIOS里面能正确识别出硬盘!但在纯DOS下无法看到硬盘分区!用DM重新分区后再入DOS也是无法找到分区!
但此盘挂为从盘却能看到分区,并能顺利读写文件.我将此盘接到ASUS865板上入DOS能看到分区并能顺利装XP系统.硬盘没问题.怀疑是BIOS问题,于是我将我的希捷160G接到810的板上能识别出硬盘并在DOS下能看到分区.我想应该不是BIOS问题,我又找了两块好的MAXTOR 硬盘在810板上试,在BIOS中能识别出硬盘,但在DOS下都看不到分区.用DM重新分区N次也不行!郁闷!
搞了1个多小时也搞不定后让客户买了个2手希捷40G用着先.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有的810的板不认MAXTOR?是BIOS问题吗?

感谢8楼suweiqyf的回复! 我试一下用PC3K做selfcan看能否解决!

网友:
请看一下下面链接里的文件

网友:
张老师,我看过了,觉得处理这个问题用不上,那块810的板连希捷160G都能认,为什么就是不认MAXTOR?

网友:
不会又是什么兼容性问题?出主板的时候不一定涉及大硬盘。

网友:
我有块迈拓 在810主板上GHOST了几次 就和你的一样了 有知道为什么的请告诉一下 我的盘是个20 的 至今对他没办法

网友:
有 时候  杂牌的主板  对硬盘  的 支持不是 很好   属于个人经验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知道是为什么。不仅仅是MT的。还有别的厂家的。解决的方法是进PC3000做selfscan不过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用MHDD清零也会好。有人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话,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
BIOS问题  。。。。。。凑字

网友:
笔记本硬盘被MHDD锁

网友(2007-08-26):
我在一个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用的是810的芯片,在BIOS中.能识别出MT硬盘,但无法进行别的如GHOST操作等等!

网友:
建议楼主用GHOST7.0里面的效率源扫描一下,如果能发现硬盘并扫描,直接对硬盘来一次低格,如果找不到硬盘,就应该是硬盘本身的毛病了,应该说是通病,反正我个人觉得迈拓的硬盘毛病太多了。
昨天就这样捣鼓好了一块,不明白什么原因,低格用了好几个小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