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RDA+开机显2B不动,反复开关电源后可能通过是什么原 ...
磐正8RDA+开机显2B不动,反复开关电源后可能通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11):
菜鸟问个问题:
偶的磐正8RDA+开机显2B不动,反复开关几次电源后可能通过(长按电源键,机器一关快速按开机),也能进系统使用.但不能关机,一关机又恢复故障.能正常刷BIOS.请问各位这是啥原因啊,好治不?
刷BIOS

网友:
不是好清楚,好象这是8RDA开机的通病,不过传说中听说是电源与主板有兼容性问题,换了个好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电源已经换过,确定是好的.一直使用正常.曾经换过主办上几个起泡的电容.机器上其他东西都是好的,在其他机器中能正常用..这个只要一通过主板自查也能正常使用,还能超频的.我现在就是用的这机器上来的。真不知道是啥问题。非得很快的热启动才行。
[
]

网友:
真的没人知道吗?????郁闷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在就是复位电路

网友:
主板开机错误码是2b.查了下是什么磁盘驱动什么的。这时候机器在自检硬盘。
这种问题能修好不?大概多少米米、?

网友:
首先刷个BIOS再说!不行的话可能跟时钟电路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