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不到还发出声音...

楼主(2007-06-12):
sp0802n  三星7200转速80G 2磁头
开机检测不到硬盘,硬盘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会不会是磁头有问题啦???

网友:
估计磁头或盘面或固件出了问题,三星盘的维修实例,难找。我们哪儿修盘的多数不要,大多买给收废品的。

这是在ACEHDD上找到的唯一一个帖子:
HRT三星硬盘的维修
几乎所有的三星硬盘的PES(Position Error Signal)的伺服水平
都很相近。也可以这样说,对于三星硬盘的伺服器测试只能找到一些很粗浅的缺陷故障,
不是修复硬盘的有效方法。所以我们再修复三星硬盘的时候,不必要去强求Servo的伺服
结果,毕竟这个结果对于缺陷的发现是用处不大的!
对于三星硬盘的物理测试同样的,虽然它能找到一些列磁盘的缺陷所在。但是这只能做
为一种评定方法,参考的性质大于实际的性质!
三星硬盘的物理探伤和逻辑测试类似,不同的是它将会再物理转换中进行。
硬盘的磁头开始的时候会进行完整的寻道和段位等测试,并记录下测试的
时间,完成第一步以后,程序会要求您设定危机的时间,接下来会按照一
定的规则对磁道进行搜索,它将按照危机的临界时间来判断硬盘缺陷的数
量!
物理探伤测试的优点是速度快,但是仍有大概3%-5%的磁盘缺陷是
无法通过这个方法来完全确定的。我推荐大家先进行物理探伤测试,
然后再进行逻辑探伤测试。如果出现先前没有被发现的缺陷错误,它
的位置将会被标记出来

网友:
好东西啊!
硬盘也要研究了!

网友A:
检测 一下   固件  不就知道结果了嘛  真是 汗  强烈汗 :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 一下   固件  不就知道结果了嘛  真是 汗  强烈汗 :L

兄弟发帖子还是要注意点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