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主板不工作,不是烧北桥吧

楼主(2007-06-12):
我的板子是华硕P4P800S-X,故障描述如下:SB_PWR的二极管灯亮,5VSB正常,PW针2.89V,电池2.9V,32.768电压起振了,因为测得两脚电压分别为0.09与0.13,能有起振电压应该是起振了,另外PCI A14为3.38V,也就是说连南桥的基本电压也有了,基本的触发条件都满足了,但就是跑不起来,主板除了插上测试卡,什么都没插上,当然测试卡无显示.目测无明显元件烧坏.在通电3分钟后手触AGP与北桥间两只三极管,型号分别为APM2054N的管子,很烫手,就连旁边的6.3V1000U的电容也有发热,再触附近的北桥,最烫手,不是北桥挂了吧,还是AGP附近有短路,之前看过有关AGP槽边的三极管坏了开不了机的贴子,但情况又与我的不同,另外,我测那两个APM2054N的三脚G.D.S的电压为3.26  2.22  1.51与3.96 2.95 2.22,三脚都有电压,且S极有电压输出,应该是好管(不知测得对不对),另外想打那两个管子的阻值,但不知如何打,在此请教了但不知对主板的不开机有没帮忙,到底是不是那两个管子坏呢?另外我没有假负载,只能靠万用表学习的.
说了这么多再附上个以上说明的故障主板图,请查看!我这次阐述还算详细吧,请看贴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一个管子的2.22V的输出应该有点低

网友:
你把左边的那个管换了就好了!
北桥也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是不是第一个管子的2.22V低,因为我两个管子都有2.22V,据我了解,有电压输出,就是伏数不大也是好的吧,不过我想先肯定那2个管子发热是不是直接导致北桥发烫的原因.能不能用打阻值的方法支判断那2个管子的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你能说说的判断的依据吗,那北桥比那2个管子还要热,另外,那2个管子是供电管吗,若是,那输出的电压为多少才正常?

网友:
北桥比管子还有热吗?    值得怀疑是北桥有问题哈

网友D:
前级短路会使后级发热严重
把2个管都换了试试,不是三极管,是MOS管,楼主这个还是要分清楚点好
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2个管都有电压了应该是触发了,为什么楼主把检修不触发故障的参数都发上来?而不发,复位是否正常,CPU内存显卡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打阻值,就是红笔接地,黑笔接要测的地方如果数值太低,就是短路了。
打下CPU输出电感和VDDQ的阻值看有没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场效应管,我经常搞错,不好意思,只因现在的知识难区分,各同仁可以把坛上有关区分此两管的方法的地址介绍下.
CPU我说过没假负载,如何测CPU的电压,另外我也说过除了测试卡,其他硬件什么都没插上,不过测AGP槽的A40 1.52V,测PCI的A14 3.3V

网友:
唉,你这么说人家就很难回答你了
可能是你的内存电压不正常的,那右边那个应该和内存的2.5V相连的吧
你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兄弟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北桥旁的管换好后发烫,北桥也热。但可以开机有图象。

网友:
他的输出是1。5V他是给南桥和北桥通讯用的电压!
因为他电压不正常就会引起俩桥发热或者其中一个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子的2.22V的输出应该有点低

他的是给显卡供电的,显卡直接和北桥相连,电压现在偏高会引起场管或者北桥发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子的2.22V的输出应该有点低

不低的.这个两个管子的作用是串联降压,最终得到1.5V电压. 这个板,打下1.5V输出的对地数值.如果几十的话(数值我记不很清楚了,好象是在 150以上),多半为北桥OVER了. 如果有好的848主板,对比下此1.5V输出的数值,最准确.

两个管子的G极的电压是由一个LM358(运算放大器)或者是其他辅助IC来控制的.

图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等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短路会使后级发热严重

究竟是前级短路,后级发热,还是后级短路,前级发热呢

网友:
你是不是不触发呀,为什么这么多人回答这样的答案呢,你怎么样得出的这些电压呀???是不是强给呀??行换一下I/O,把触发解决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H:

那两个管子应该不是内存的供电管,内存的供电管有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方向,而内存的电压为2.52V,属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8 主板坏了 的帖子"打下CPU输出电感和VDDQ的阻值看有没结果"
你所说的打阻值是数字表吗?若是那CPU输出电感的阻值为0,而VDDQ(显卡的核心电压)为1.55V,也属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J:

电压偏高,正常应该为1.5V左右对码,那按你说的,就是右边的MOS管子输出电压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低的.这个两个管子的作用是串联降压,最终得到1.5V电压. 这个板,打下1.5V输出的对地数值.如果几十的话(数值我记不很清楚了,好象是在 150以上),多半为北桥OVER了. 如果有好的848主板,对比下此1.5V输出的数 ...

回复 网友K:
我测了内存的电压为2.52V,属正常,那也应该可以说北桥一般没问题,它发烫的原因真的是上级电路(MOS管)出问题了.若1.5V为那两个管子最终输出的电压,那问题应该出于右边的管子.另外,我分别对那两个管子的输出极打了阻值,结果是:左边的为0.06;右边的为225,正常吗

网友:
默衷三分钟.............完了完了

网友L:
你把假负载或cpu装上去,然后再检查吧,否则可能你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把假负载或cpu装上去,然后再检查吧,否则可能你找不到故障点

回复 网友M:
版主,我说过我没假负载,现在以不能查CPU的供电,若高了我不知道的情况下,CPU上了不了OVER吗?

网友:
哎。我就不愿意看长篇大论地

网友:
今天用了中午下班时的3个小时,跑到32公里外的电脑城找那2个管子,但没找到,我已尽量用心去找了,但仍不行,回来的时候又在电子配件街跑了一遍,还是没有,连吃饭的时间没有,吃了个面包填肚子.唏,现在只能用基本参数的代换了,不过,想请教下MOS管的代换原则,是不是N沟对N沟,P沟对P沟,耐压值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