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点IBM 74H0827的屏

楼主(2007-06-12):
屏的型号是74h0827,以前的驱动板是gm3lat v1.1,我用2013b点过,没点起来,有点过这种屏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驱动

网友:
是单灯41扣针的屏吗?用2013B-T可以点

网友:
这种屏没点过,现在用的73h7020应该是差不多的吧,41扣的
现在用2013b-t用着,没多大问题.

网友:
这个屏是单灯41扣针的屏,一个朋友说2013b也可以点起来,不知是我程序没找对还是2013b根本就不能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