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CPU无主供电维修一列

楼主(2007-06-12):
ONDA的845主板,加电无复位.测CPU无主供电.CPU供电芯无控制信号无输出.更换止芯片还是一样.芯片是L6911D.测速板各供电都正常.应该是出在CPU供电这一块.看了一下L6911D电路图.供电是5/12伏,还有和RT9241A同样的SS软控制脚.先查18脚电正常,SS脚无电压,无PG.跑SS线路,过一个电阻到一个五脚BA12的芯片.测BA12,有五伏供电,但OUT脚无输出.更换止芯片后,OK!哈哈,又是这个芯片坏了.不光RT9241A的会坏这个,别的CPU供电芯片也常用到这个五脚BA12.

会员840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学习中
学修主板有人带应该快好多

网友:
五脚BA12的芯片是什么芯片啊,请楼主明示,

网友:
这是vid的供电芯片,

网友:
那也就是VID线路不正常引起没有供电!

网友:
VID也是比较麻烦的,前面我修的一块技嘉的,VID线路上前面的一个三极管坏掉,导致上CPU无供电,上负载有供电。

网友(2007-07-30):
这种故障碰到过

网友(2007-09-17):
vid有供电芯片吗,它不是由CPU提供的吗?是不是像上拉电阻那样接的供电吗?

网友:
VID也是比较麻烦的,前面我修的一块技嘉的,VID线路上前面的一个三极管坏掉,导致上CPU无供电,上负载有供电。 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上CPU无电压上假负载有电压  谁能解释下

网友:
假负载是把几个VID信号短接在一起的,有电压也很正常啊

网友(2008-03-24):
是CPU的VID VTT供电芯片,及CPU的参考电压.同时输出,VTT GOD 到VRM电源管理芯片.多看电路图,就知道

网友(2008-04-23):
楼主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
我就找了一个  L6911D的资料研究了一下  原因就是想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故障
你说的18脚VCC   和12脚PG 都能理解
但是3脚SS   是什么引脚
从资料上看   SS外接一个电容就直接接地了
不懂
能赐教赐教吗

网友:
是给VID提供供电的IC坏了吗?能拍在图片上来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