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4BP-MX/S的主板,不跑码问题?

楼主(2007-06-12):
刚接触维修,希望多多指点!
今天找了一块华硕P4BP-MX/S的主板,我加了测试卡,和加负载后,测试卡提示,无数字显示,一看,上面的几个灯+_12v'5v和RESET和IRDY等都长亮,测试假负载上的电压都正常,测试复位电压的是,按RST键,电压不降下来,我摸南桥边上的1117和南桥,都发热,特别是南桥,烫的厉害,请问,是南桥坏了,还是复位电路问题,该怎么修呀?

网友:
1117输出电压正常吗????    I/0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呀?        南桥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一下1117,他的电压分别是,3.37V,5.07V和2.13V,1117这个应该没问题吧,那个I/O怎么测试呀?

网友:
这南桥八成就挂了
,还修个毛哦

网友:
哦,这样呀!那就没希望了,本来是准备刚接触,拿来练习的

网友:
查AGP核心供电1.5V正常吗?

网友:
呵,谢谢小俊,AGP供电问题,换了一个MOS就好了!

网友:
看看南桥和北桥之间的通讯电压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其实这个帖子就是典型的由AGP供电管子软短路导致无复位。SB发烫!LZ如果看过了专帖就可以自己搞好了!

网友:
是呀,以前我也修好几块这种问题的板子

网友:
主要是刚开始搞,有的东西,自己没遇到,看都看不懂,搞了一次,影响深了,以后就好多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08-03-06):
我也有几块板子是这样的问题,搞不定,头疼死了.

基础都忘记了.

网友:
经典,一般南桥发烫,都认为是南桥坏了,没想到,AGP的供电的MOS管;软击穿也会造成南桥发烫,晕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一块主板,msi 6655 红色板,一开机触发南桥发烫,最后也是Agp 供电的mos管坏了,值的注意的是如果是插上ATX电源不触发而南桥烫,一般百分之80是南桥挂了,只碰到一快,intel 82810db 南桥,是突然停电停的

网友:
   说的好我也来看看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