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开机重启

楼主(2007-06-12):
各位大师!
          我有一块V星845pe(ms-6580)的板子,不加负载,诊断卡开机直显90、然后重启显d0不明代吗?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有救吗?

网友:
前面没代码吧

网友:

前面没有代码。开机就显90

网友:
重启还会跑AD 和90之类的代码对吧,那是座子空焊了,这一型号板子的能病。

网友:

哦!是这样、我看一下,谢了

网友:

咋样才能搞好、请指点一下,本人是个外行

网友:
座空焊,BIOS资料出错,内存走不过。一般就这三种原因。

网友:
先查供电和时钟后查复位,DO是不过CPU的意思
看看CPO座子虚焊了没有
在就是 BIOS

网友:

多谢楼上的几位大师了

网友:
将CPU风扇使劲压住开机看看哈        如果是虚焊了的饿话总有机会过一下的哦

网友:

各位老大我没招了 现在是开机显FF、Ad、90,重启直显Ad、CPO座子没有虚焊、BIOS资料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