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56

楼主(2007-06-12):
到手时上电全机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这种机比较难拆,拆开上电试机变压器次级没有电压输出.
一般没出现这种问题只有几个原因
1 保险管熔断
2 压敏电阻
3 桥式整流坏
4 场管坏
5 光电耦合器坏
6 驱动块坏
这台机是使用1200AP40驱动的。测试桥式整流出来有300V就测试光耦反馈是高平
问题就出现在驱动块和场管了,容易啦马上用示波器测驱动块的第五脚没有PWM
找来一个1200AP40换上去,上电试指示灯亮了。接上信号完全正常试机三小时交付客户使用
pS:在换1200AP40之前一定要测试好周边的电阻.确保没有问题才可换上.

网友:
不错顶一下,再给你加点分,以后的经验都按种格式来写。

网友A:
指示灯也不亮.的问题一般都为电源问题.
如果你懂C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也不亮.的问题一般都为电源问题.
如果你懂CRT

这兄弟可能修CRT太多了,LCD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的,不能说一般为电源问题了.

网友(2007-09-07):
我的机器就这个,前两天黑屏了,对着光能看到电脑启动的图象,不知道应该重点检查哪个部分?

网友:
要修明基液晶,C5707 C5706 1200AP40  9024 可是常备货啊

网友:
1200AP40与1203P40能代吗/